YOGA2 PRO侧边的USB不能用快速修复……

楼主(2017-08-08):
昨天快下班一个客户拿个YOGA2 PRO的本子过来,说USB不能用!我拿过来测试鼠标灯都不亮。报价后迅速拆开,打阻值都正常。然后把小板的排线重插,通电测5v电压有!插鼠标灯亮了!心想这是捡菜了?然后我重启鼠标等亮一下不能用了!晕,难道是借口送了,我摇动接口还是一样!断电把USB接口修复紧些!通电测试还是一样!乖乖修主板吧!上论坛搜图纸,一看这是个什么USB管理芯片!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市场也不会有的!!!都快下班了,直接飞线改了……如下图:
快下班了,没拍那么多图片!图纸与实物有些差别,最后把图纸奉上

网友A:
usb管理芯片?没怎么碰到过,还有这个芯片的吗?

网友:
可以修好就可以捡钱

网友:
楼主图纸挺全的啊不错

网友:
YOGA上面的芯片都没见过啊,USB竟然用这种芯片

网友:
在没有芯片的情况下和客服不给时间的时候只能这样维修了。

网友:
这种修法省事,快。只要能用就好呀。

网友:
没供电的,基本上也是飞条供电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管理芯片?没怎么碰到过,还有这个芯片的吗?

同问 这个芯片有什么用啊?    普通机器一个电感的作用吗

网友:
活学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 这个芯片有什么用啊?    普通机器一个电感的作用吗

不清楚,应该不是,应该是起一个类似于保护的作用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多谢分享 经验也很丰富 学习了

网友:
你这个秒杀了!功力可以的!值得

网友:
那个芯片是干什么的呢,是将他变成3.0的吗

网友:
这方法很实用,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