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BX-224的主板,帮我量个阻值,谢谢

楼主(2017-08-08):
谁有MBX-224的主板,帮我量待机5V大电感的阻值,谢谢
现在问题是待机3V阻值400多,5V只有90,插电南桥巨烫,电流0.7,按开关电流2.0,帮我测测待机5V大电感的阻值,谢谢

网友A:
你自己断开电感测吧,通电后,有时MOS处于保护状态测不准,90也算正常。  直接的办法是对应外飞3V_ 5V去看看谁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断开电感测吧,通电后,有时MOS处于保护状态测不准,90也算正常。  直接的办法是对应外飞3V_ 5V去看看 ...

电感肯定断开了,飞5V,电流也只有0.04,根本没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B:
下个图纸不就行了吗    这老机器应该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个图纸不就行了吗    这老机器应该有图纸

图纸肯定有,图纸上又没有对地阻值

网友:
90多的阻值感觉偏低

网友:
待机时南桥就巨烫  那肯定挂了啊

网友C:
有个料板供你参考。L16对地值39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料板供你参考。L16对地值394

3v,我测得也是300多。每个万用表二极管档开路电压不同。供参考

网友D:
是南桥缺电压吧,5V都不进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南桥缺电压吧,5V都不进南桥的。

待机下就很烫,不是开机,所以不是缺电压,现在发现是3V这边有问题,我用可调电源调3V在待机3V的电感上,电流竟然达到了1.9A,5V电感不会,只有0.03A,可拆下南桥,再用3V加到待机3V电感上,电流又只有0.02A了,南桥换了两个了,太诡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