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37,板号la-9981P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08):
拆机后发现小范围进水,清理腐蚀后发现35V芯片51225的12脚烧黑,更换芯片51225和在12脚VIN那飞线后机器正常亮机。

网友A:
还好只有一点点的进水,而且没造成主板短路

网友:
烧的那个脚 应该是供电脚吧

网友:
基本烧的都是主供电

网友:
烧的都是主供电,不会吧。你肯定

网友:
对,基本烧的都是主供电vin,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进水的机器,vin供电最容易腐蚀断线。

网友:
这个算轻微的。有些进水一片片的  就难搞

网友:
这个进水 一般都是待机芯片那边问题

网友B:
兄弟,这个问题 我还是没有弄懂,那里的问题!

网友:
高手如云。。。。。。。。。。。。。。。

网友:
这就是来送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个问题 我还是没有弄懂,那里的问题!

就是机器待机芯片哪里进水了,主供电那个脚的焊盘烧了,芯片也烧坏了,然后我换了个芯片又在12脚哪里飞线,机器就好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么  好修  要么搞死人都修不好  ,这是简单的  都秒

网友:
楼主是如何飞线的!!!!!!!!!!!!!!!!!!!!!!!!!!!!

网友:
这种问题挺好修的,感觉是来送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好只有一点点的进水,而且没造成主板短路

是啊,我这台进水大短路  三个电感对地为0  愁死了

网友:
故障还是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这台进水大短路  三个电感对地为0  愁死了

大短路应该还好修一点的吧,烧鸡大法烧不出来吗?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进水12脚烧断了 飞线连上 待机芯片就发热 待机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