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双敏H61主板,可上电 CPU风扇转,集显 屏无显

楼主(2017-08-08):
一块双敏H61主板,可加电 CPU风扇转    屏幕无显示。。。
内存供电1.5V 有,  CPU四个MOS管, 两个D极有12V电压   两个没有。。。是不是MOS管坏了?

网友:
追加,手碰CPU只是有点点微暖,不热

网友:
MOS管G 极无电压  D 级有12V....

网友:
我有个开机转下就停了 没有修好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主板的···················································

网友:
开机转下就停了 这个比较好修,论坛有相关的贴呀,我这个是一直转,但没显示,转就停和CPU供电有关,我这个。。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H61就是这情况,坐等大蛇出现,楼主解决了的话,分享下方法啊

网友:
换板子几十块钱成本、、、、、、、、、、、、

网友:
查12v保险电阻,把Mos管焊下来量下不就完了

网友:
保险电阻正常。MOS管烧了一个,换上去了,开机现在竟然不触发了,有断路,PCIE 10脚对地有值,各大电感有的是112---119有的是  0003

0003的值应该对地短路不正常了吧?如果是查那里呢

网友:
先查查电压吧 查12v保险电阻,把Mos管焊下来量下不就完了

网友:
其它供电正常吗?就CPU供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