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08):
     机器:东芝
     板号:6050A2262201
     故障:开机掉电
     维修: 开机掉电是因为少VCCP这个电压,测量U18这个TPS51117条件都满足,料板更换OK.

网友A:
这个电容你才装4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你才装4个啊

已经足够了,维修5年了从来没有返修过一台。

网友:
东芝的机器,电容容易坏,还有就是屏线容易坏哦

网友C:
是的, 这款机器 好像NEC电容  会导致掉电的 比较多

网友:
喜欢修这种,不喜欢天天压桥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好多年前的机器了 大电容的问题吧 学习了

网友:
是大电容的问题 通病 最喜欢这种 送钱的机子

网友:
我以为又是大电容呢。原来不是啊。

网友:
送钱的机器,东芝基本上除了显卡就是大电容了

网友:
这老机器 还有人修啊

网友:
其实你修的这个U18处 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我通常把这个电路的芯片 上下管 电容全部更换掉!这个故障遇到差不多有10多台了吧!

网友:
这个机子好老了呀, 兄弟!我碰到过几台都是秒杀

网友:
4个可以的.........................................................................................

网友:
正如阿林老师说,发帖首先上一大堆图片

网友:
楼主说的一点也不不详细啊   希望下次发帖说的详细点

网友:
送钱的 本本   NEC大电容     4个 330 搞定

网友:
不管怎么说加分鼓励,希望好运下次轮到我

网友:
我一般都是装六个。遇到过好几个装四个拿到我这里来修的,加了两个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足够了,维修5年了从来没有返修过一台。

NEC原来容量就是900微法吧             4个都1200了还不够

网友:
修起来好迅速

网友:
楼主真牛逼 4个电容搞定............................................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这款机器 好像NEC电容 会导致掉电的 比较多
看到这台 就想起以前有一台 是飞线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