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7 GAMING3 BIOS如何刷

楼主(2017-08-08):
Z97 GAMING3
亮灭这灭
原机BIOS能跑码. 跑过内存自动断电.

迅维上的几个可下载的BIOS也刷了.  刷后不跑码.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78-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0018-1-1.html

官网的几个版本也一个个试了. 刷后码都不跑.
https://cn.msi.com/Motherboard/support/Z97-GAMING-3.html

关键是板子原来的BIOS,还走几步路.

这个BIOS该怎么刷. 高手们指点一下.是不是根ME什么的有关啊.

网友:
11.27发的.   14.06审核通过.  还有个P用.   客户机器都拿走了. 没以前方便了. 认证会员没什么用啊.

网友:
BIOS是否带OTP?

网友:
因为你带有外链,所有需要审核。
这个与认不认证无关。

网友A:
带外链的都要审核吗?  以后注意了.

OTP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外链的都要审核吗?  以后注意了.

OTP是什么东西?

otp就是. 一次性可编程

网友:
有可能是和me固件有关系,

网友:
网上查到这句话,以前升级MSI BIOS ,不断重启,可能根这个有关.

官方教程缺少关闭secure boot control 步骤,请刷新之前先去bios倒数第二页自行disable这个选项,否则刷不进去无限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