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G 不能进BIOS 不能进PE

楼主(2017-08-08):
手上有一台宏碁4750G  不能按F2进BIOS 也进不了PE ,我的是WIN10系统   按F2没有反应直接进去系统了?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ACER ASPIRE 4750 UMA-DISCRETE JE40-HR REV -1.pdf

网友A:
楼主想什么呢?想重装系统但没辙?

网友B:
你把外设都拆掉在试试看看是不是外设导致的

网友:
开机过程中强制关机2-3次。会进入恢复模式。高级选项里有重启进入uefi固件设置。就是进bios

网友:
刷个bioss程序 ,,,,,,,,,,,,

网友C:
刷下bios,确定键盘没问题吗。。。

网友:
首先检测外部设备  有货没有短路的地方, 好多跟USB口 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什么呢?想重装系统但没辙?

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装不了系统的  换过硬盘装系统了  但是放在机器上不会任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外设都拆掉在试试看看是不是外设导致的

都试过了  都不行 刷了一个BIOS能进系统  但是BIOS不能进去  只能暂时用着

网友:
刷了个BIOS,能进到他的系统  按F2还是没有用   现在只能暂时用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下bios,确定键盘没问题吗。。。

键盘已经试过了  外接也试过了EC 也换过了  还是没有结果

网友:
一般就是BIOS坏和南桥问题!

网友:
f2加fn键试试呢

网友:
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装不了系统的 换过硬盘装系统了 但是放在机器上不会任到硬盘

网友:
BIOS 坏了吧

网友:
开机进系统重启  一直按住SHIFT键   进入有系统还原的界面    找到UEFI固件设置   再重启就好了

网友:
不会只是键盘坏了而已吧。用USB键盘呢?

网友:
win10有快速启动的,直接f2肯定就不去了,是不是硬件问题去了硬盘就知道了

网友:
你有没有试过键盘好坏呢。会不会是键盘坏掉的。或者需要fn+f2.我前几天就遇上一个开机就进bios的华硕,拿来的时候是不触发。修完了。结果开机就进bios。我还以为我哪里没弄好。后来拆了键盘。就ok了。

网友:
刷下bios,确定键盘没问题吗。 VCBFDHGREYG54T4

网友:
开机进系统重启  一直按住SHIFT键   进入有系统还原的界面    找到UEFI固件设置   再重启就好了 还有这一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已经试过了  外接也试过了EC 也换过了  还是没有结果

先刷下BIOS吧。还是不行的话很有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E:
这次遇到了, RTC电池放电就好了

网友F:
刷下bios,确定键盘没问题吗。。。呵呵

网友:
多刷两个BIOS 试试 这种问题还像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影响使用吗?楼主可以刷个bios试试

刷了BIOS 能正常使用啊 还不能进PE 进BIOS  能正常使用就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下bios,确定键盘没问题吗。。。呵呵

键盘什么都是好的   还是BIOS 问题比较多啊  刷了个BIOE 能正常使用。也只有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次遇到了, RTC电池放电就好了

放过小电池了  都尝试过的啊   还是没有结果啊

网友:
WIN8 WIN10 系统有快速启动   开机一定要狂按F2才可以进BIOS  多试几次应该可以进BIOS

网友:
直接刷BIOS,准好························

网友:
BIOS程序不对,多刷几个,我刷过4次BIOS才好的机都有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外设造成的 网卡声卡什么的都会造成

网友H:
BIOS坏了,直接刷BIOS,拔掉硬盘看看能不能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BIOS坏了,直接刷BIOS,拔掉硬盘看看能不能进BIOS

拔掉硬盘都是没有好的 还是一样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