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7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7-08-08):
     机器:V星
     板号:H87 MS-7851
     故障:不开机
     维修: RTCRST被拉低了,我直接把电阻拆掉直连OK.

网友:
楼主怎么确定这个是通病啊 经常修到么

网友:
现在台式机都不修了  我们这个市场都报不上价钱

网友:
现在的主板好多RTC电路问题的

网友:
楼主你是修了很多这版型的这个故障吗?都是RTCRST不良?

网友:
这种通病的主板修到的多吗

网友:
不触发又是这个信号RTCRST   最近经常遇到。。。

网友:
现在主板基本上都不修了,修的越多,赚得越少。整体环境不行了。

网友:
还是修的量太少了,我就是没碰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微rtc出问题貌似很多

网友:
在中间接个电阻安全些吧.这样直连怕有影响。

网友:
台式机主板现在也就通病搞一搞,再其他问题都懒得查电路,几十块钱一下午

网友:
多谢分享下次修到这种板注意了

网友:
H87不开机,RTCRST被拉低,楼主把电阻拆掉直连OK

网友:
台式机主板意义不大,通病最好,大毛病没什么意思,搞不了几个钱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都修到了 我这还没有碰到这么新的板 先收藏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还没有遇到过,以后遇到就不会话太多时间去查了

网友:
通病是啥 ec吗

网友:
通病最好加权限

网友:
板子不错。。。。。这个拆了就OK了。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1

网友:
V星现在通病可多了。。。。。。。。。

网友:
这年头都不知道买什么板子好。。。。。

网友:
这板有通病那板也有通病。。。。。。。。。。。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楼主细心,,,,,,,,,,,,,

网友:
不是断线才飞吗漏电都是被拉低了阿,被拉低直连连电池电压都被拉低了

网友:
楼主那边休矣块主板能收多少钱  我们这边也就50左右  利润不大啊

网友:
台式机板子我也不爱接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