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美fp-538k打印机不通电

楼主(2017-08-08):
昨天接台打印机FP-538K不通电,平时接打印不开机,一般检查没电压输出就把电源板换掉就好了,这台换电源板开机打印头左右移动不停,手上也没多一块电源,测量输出电压也正常,本来想订块主板更换,卖家问我打印机什么问题,我按自已看到的跟卖家说,卖家问,报警吗?我再插电机器没反应,把电源拆出通电测电压,5V 38V都没输出,也没短路,测下换下来的板有38V 没5V,把旧板上的2360AD八脚和刚才换上能开机的板芯片对换,装好后开机正常。

网友:
最好配合图文,不然有点乱。

网友:
这是讲的什么。楼主能讲清楚点吗,是说同一块板上拆的芯片还是又从哪里找来了一个板呢?

网友:
没明白,你这个不就是换板换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