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 一分钟左右掉电重启。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7-08-08):
Y410P 版号 NM-A031 REV 1.0 一分钟左右掉电重启。求解决方法,BIOS版本v3.05 EC V3.57 版本。系统可以进的那里都会掉电重启··ME这些都改过。谁有没合适的BIOS,分享下。

网友A:
论坛上面很多这个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面很多这个bios啊

也差不多全下了··兄弟没分了。。

网友:
不用换EC和写EC程序 可以解决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
没分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淘一个原厂的刷上很外瑞古德

网友:
如果排除BIOS的问题,还是掉电的话那就换显卡供电的mos管试试

网友:
能显示掉电 这个问题不太好查,期待楼主修出结果。

网友:
换bios 试试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一抓一大把,一块两块钱

网友:
没分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淘一个原厂的刷上 BBBBBBBB

网友:
BIOS坏会出现稀奇古怪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呢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是有时能亮机进系统,有时候到2安左右不亮机,刷BIOS解决

网友:
要不是BIOS问题,就不好搞了。。。

网友B:
若是排除BIOS 桥也有可能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先去买个原厂 bios试试吧

网友:
淘宝上买一个就行了!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C:
不要一味的刷bios,多排除,比如bios下面掉点吗,PE下面掉电吗?

网友:
去买个原厂 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一味的刷bios,多排除,比如bios下面掉点吗,PE下面掉电吗?

是EC bios问题的。。论坛有人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
兄弟,你换换cpu供电的上下管看看能不能解决。这机器我似乎遇到过。和bios没关系吧、、

网友:
等待你的验证噢。验证完以后一定要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一味的刷bios,多排除,比如bios下面掉点吗,PE下面掉电吗?

是EC bios 的问题··BIOS是最新的··ECBIOS能更新就解决了·或者能把桥BIOS降级应该也可以。·我这里刷不EC BIOS ·论坛里有人遇到过这样问题的··

网友D:
有可能是ECBIOS出问题了,我以前碰一个E430就是EC出问题

网友:
那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是排除BIOS 桥也有可能引起这个故障

换过南桥的··就是EC BIOS引起了。。

网友:
如果肯定是BIOS的问题了还是去淘宝下一个原厂的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一味的刷bios,多排除,比如bios下面掉点吗,PE下面掉电吗?

任何环境都掉····就EC 程序引起··桥程序是最新·EC 程序没办法更新··能不换EC 和刷程序解决就最好不过了··能把原来桥老版本刷回去应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ECBIOS出问题了,我以前碰一个E430就是EC出问题

就是EC 程序出问题的。我看到论坛里有人换第4个EC 才好··出的故障都不一样·

网友:
    刷BIOS   或者刷ME

网友:
应该不是散热吧?摸着铜管试下?

网友:
上宝宝几块钱,也不用花那么多时间

网友:
加焊显卡 试下啊   有的显卡也有显示掉电

网友:
这个BIOS 论坛的好多好用,刷个EC 的,不行看看显卡这里

网友:
TB看看吧,  你在论坛下东西 分好贵耽误那么长时间  TB五块钱的事

网友:
                去买个原厂 bios

网友E:
断开独显试试。。。。。。。。。。。。。。。。。。。。。。。。。。。。

网友:
一分钟重启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F:
刷 EC 的 BIOS  。。。。。。。。。。。。。。。。 你的EC 是带ROM的?小伙子  ite 8586 ????

网友:
这种  BIOS  坏不是这样吧  不要纠结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开独显试试。。。。。。。。。。。。。。。。。。。。。。。。。。。。

早就试过了
有人换EC出现我这样的问题。故障应该就出在EC bios

网友G:
干显存,干了再说其他的问题,再不过iushi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 EC 的 BIOS  。。。。。。。。。。。。。。。。 你的EC 是带ROM的?小伙子  ite 8586 ????

没错··的确是带的。。。你可以去查查看啊·

网友:
期待楼主修出结果后和大家,分享一下了

网友:
去某宝买一个吧   花点钱的就行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会是BIOS问题吗感觉不像BIOS问题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大概35秒关机一会自动开机,ec和ec程序都刷了最新还是一样,请问你的解决了吗?或者能不能发那个换了4个ec的链接给我研究一下

网友H:
找个原厂的BIOS 刷个试试。真不行上tb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个原厂的BIOS 刷个试试。真不行上tb买一个。

刷过不少了···有人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换EC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干显存,干了再说其他的问题,再不过iushibios

扯淡。。干显存。。你也不要这样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