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分享一个TAB于边条PCB之间新的焊接方法

楼主(2017-08-08):
如题分享一个TAB于边条PCB之间新的焊接方法时间17.7.30号的事情,今天闲来无事发帖分享一下
下面进入正题,现在的液晶电视越来越来随着而来的就是,液晶屏TAB模块于PCB之间氧化,虚焊,导致的竖条 半边无图像等等故障,下面说下我的方法,此方法已经修复过多台TAB-PCB之间虚焊进水氧化导致的问题。TAb于玻璃那端出问题只能找专业修屏的,请自行判断问题位置。
  • 先附一张故障图

  • 接下来就是找到故障位置的TAB后,用风枪对准用导电胶热压在PCB上TAB排线,温度220度,风速2,对着TAB排线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慢慢加热 加热20秒左右后便可用镊子慢慢撕下TAB排线了。我用的是快克857D,根据不同的风枪自己微调。温度不能过高,过高会导致撕下来的TAB排线变硬不利为之后的焊接。
  • 撕下TAB排线后就是对PCB和TAB上残留的导电胶进行清理,清理后给TAB和PCB上刷BGA焊膏给两端上锡。如图2
  • 接下来就是对位焊接,TAB和PCB之间对位是有标示的,有的圆点这个是横杠,附图
  • 对位后就是焊接了,焊接用刀头洛铁头,在TAB排线上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根据自的习惯,慢慢移动稍微用点下压力度,温度350-400度,根据不同电烙铁的回温问题自己调整。
  • 下面附焊好后的亮机图.
  • 总结以上就是胆大心细。各位大神谁有更好方法欢迎指教,已用这个办法修复N台TAB和PCB之间的问题了。

网友:
版主帮忙拍下图片的顺序吧,怎么发出来都乱了。

网友:
很早前有个苹果A1418的屏拆出线来了 应也是TAB问题  哪天拿出来焊下

网友A:
这个流弊,以前的屏都扔了 ,以后有这样发的练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流弊,以前的屏都扔了 ,以后有这样发的练手试试

开始可以用废屏找下感觉

网友:
这个 牛                         好久来试

网友B:
牛。。我们都是用压屏机换。。你这个很快会返修的

网友:
这样最好录个视频,也让我们新手看看学学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我们都是用压屏机换。。你这个很快会返修的

不会的,只要处理好,就能保证焊接的这个部位不会返修,最早的这样焊接已经用快两年了

网友C:
你这种焊接方法成功率高吗,不是需要专业的设备才可以焊接吧

网友:
楼主历害!以后遇见要试一下!坏屏有救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以前一直是用压条压,基本没效果,发到广东给人家修,一般也就半年返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焊接方法成功率高吗,不是需要专业的设备才可以焊接吧

TAB于PCB之间的不需要专业设备,就风枪刀头烙铁,TAB于玻璃那端需要专业设备。

网友:
下次在看到线或者半屏不显示的我也焊接下TAB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TAB于PCB之间的不需要专业设备,就风枪刀头烙铁,TAB于玻璃那端需要专业设备。

哦哦,懂了,我以为只要是焊接这个都需要设备才可以完成

网友:
厉害,从来没想过那儿也能焊接呢

网友:
大湿厉害了,教教小弟,还收徒弟么?

网友:
我去···老司机牛逼呀···这个 都焊的666的···牛逼资料收藏了··给老司机加分·

网友:
拆下来还说相对简单点,上锡又不能粘连那才是真正的细致活,佩服楼主

网友:
如有机会,该认真分析,小心翼翼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