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码片

楼主(2017-08-08):
原屏型号ltn140at07 g460 码片.rar (210 Bytes, 下载次数: 10)

网友A:
联想的机器换屏不用刷码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机器换屏不用刷码片吧

如果是新的三星的屏一般不用,如果是拆机的屏好多就得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