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2公共点电压电路维修

楼主(2017-08-08):
如题,今天接到一台笔记本,公共点全部烧毁的。。。 就这个电路。。PU4001 没有导通!AD+已经有19V了,电阻PR4023两端都有19V,不知道对不对? AC_OK也有3.3V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吧
现在的问题是,PU4001这个管子 4脚没有电压。。。123更没有了。。。
后继没有短路。。。什么情况啊???

网友:
................ 仔细检查电路吧........

网友:
PR4023两段都有电压说明没有与PR4022形成分压    没形成分压     可能是PR4023和PR4022之间断线     也有可能是PQ4001导通不良        或者两者都有      跟据你所说情况PQ4001    2脚电压没有     PR4023与PR4022之间断线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1234脚都没电压 换  这个关注肯定坏了 因为 4在有没有电压 情况下 123脚都应该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