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开机跑0.8无显示《板号是LA-9631P》

楼主(2017-08-08):
   主板 触发可以跑到0.8——0.76  然后就不动了,在论坛上看了好多贴子有的都说是BIOS问题,有的刷好了,有的刷了故障依旧,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Q%3D%3D&ck=48ef3c8e                 刷了他的bios,本来可以开机了,进不了系统,进BIOS改了下win7模式c重启又不亮了,然后又下了几个写着绝对能亮的可以故依旧都不亮,估计还是BIOS问题,求一个好的进系统的BIOS,回头好了给你们上传。

         电脑已经修好了。是显卡问题,换显卡解决问题。上面的BIOS是好的,可以亮机,如果嫌麻烦可以把显卡供电电感去掉也可以用哦,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A:
你把显卡拔掉应该就还了  我有一台一样的 换显卡也不好 显存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显卡拔掉应该就还了  我有一台一样的 换显卡也不好 显存也换了

兄弟你说的是什么情况啊?你修好了吗?

网友:
直接断开独立供电就可以用集成了

网友B:
显卡问题改BIOS后不亮,我碰到过

网友C:
这个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  。刷了好几台 。

网友:
有下了几个刷着也不亮了可以考虑别的维修方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  。刷了好几台 。

兄弟,能传给我下吗?我刷的快要吐血了。,刷原厂的能亮,改下BIOS就不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改BIOS后不亮,我碰到过

兄弟,你是换显卡好了吗?,我把显卡供电去掉真的亮了,看来不是BIOS问题。,bios是好的

网友:
我试过做显卡做不好,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是换显卡好了吗?,我把显卡供电去掉真的亮了,看来不是BIOS问题。,bios是好的

对,我换的显卡好了。。。。。。。。。。。。。

网友E:
本来可以开机了,进不了系统,进BIOS改了下win7模式c重启又不亮了,然后又下了几个写着绝对能亮的可以故依旧都不亮,估计还是BIOS问题,求一个好的进系统的BIOS,回头好了给你们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来可以开机了,进不了系统,进BIOS改了下win7模式c重启又不亮了,然后又下了几个写着绝对能亮的可以故依 ...

你这问题估计跟我一样,也是独显的问题

网友:
一般独显的机器客户都不愿意修成集显的,还是换卡,又能收钱,又能不影响性能

网友:
谢谢 分享 同时恭喜电脑修好有米米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