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2579Lm网卡每次开机都惊叹号

楼主(2017-08-08):
刷BIOS 升级驱动都不行,最终用驱动精灵里的网络修复解决了,希望对各位能少走弯路。

网友:
驱动他的硬件不就可以了

网友A:
不好意思,解决不彻底。找到解决方案后再来跟贴

网友:
这种是被别的软件限制了!!!!!!!!、

网友(2017-09-30):
还没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解决不彻底。找到解决方案后再来跟贴

如果你是英特尔原厂主板,出现这个情况还是bios的问题,你要备份bios,修复me重新写进去才行...这种bios不能乱来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