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内屏不看不到任务栏 外接正常

楼主(2017-08-08):
E420内屏不看不到任务栏  外接正常  加焊过显卡。 换过屏   还是老样子

有谁碰到过吗?

网友A:
上面第一幅图看不到任务栏   第二张是外接的

网友:
好神奇的问题  顶一个 解决了记得说下哦

网友:
进PE看一下                        试试

网友:
屏线                            改集显试试

网友:
感觉是软故障,先易后难

网友B:
感觉是软故障,先易后难     慢慢试

网友:
是不是要调屏幕分辨率啊  试试看呗

网友:
还是显卡吧 , 应该是显卡挂了的

网友:
这么奇怪的问题还没遇到过,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下方法,按理说内外屏应该一样啊

网友:
显卡驱动换一下试试!!!!!!!!

网友:
感觉软件问题, 换个系统试一试

网友C:
  进PE看下哇   分辨率  软的先把

网友:
屏大小不一样吧,分辨率有没有调一下看看

网友:
这应该是软件问题吧。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楼主你试过重装系统吗?这个我怎么感觉是系统问题

网友:
装过系统吗??????????????

网友D:
这个问题上个月有碰到过,换了一张屏好了,但是那张原机的屏在别的机器上也一直都是正常的。好尴尬啊

网友:
好奇怪啊   没遇到过

网友E:
排查软件问题 可以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先重装系统看一下吧

网友:
先排除一下软故障咯

网友:
同感 是系统 问题。重装个试试,

网友:
进PE看看正常不,如果PE正常基本是软件类,入如驱动或系统本身造成。外接和内接本是2路输出,不排除显卡芯片本身处故障。

网友:
调一下屏幕的分辨率,不行再换个系统试试,也有可能是没有读到屏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上个月有碰到过,换了一张屏好了,但是那张原机的屏在别的机器上也一直都是正常的。好尴尬啊

你的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屏上面的码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你用你测机的硬盘重新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系统问题吧,不要急干显卡。不知你搞得如何。。

网友:
感觉是软故障,先易后难     慢慢试  分辨率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是图像都正常就少任务栏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分辨率的问题吧,因为外接都是正常的,楼主解决好了没

网友:
系统  或屏  显卡这种比较少吧

网友:
先调下分辨率试试  屏接口的2根总线查查。

网友F:
应该是你电脑分辨率的问题吧。还加焊了显卡。楼主的弯路走的有点多啊。

网友:
还屏,换屏线。然后还不行换个系统重新打驱动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SO问题或者软件问题,先软后硬

网友G:
这个是屏线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软故障,先易后难     慢慢试

同感

网友:
安全模式进去试试。看看行不行。显卡驱动是官方的么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只能重新装驱动或系统试试或进pe看看有没有任务栏。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软件问题  你第一个笔记本内接的 分辨率对吗?

网友:
感觉屏幕应该是好的,是不是系统的问题,系统设置或者分辨率之类的这些

网友:
先排除一下是不是软件故障

网友:
调下分辨率也没用吗?把显卡停用 用集显试呢?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咯,这样的额问题有可能BIOS

网友:
是系统问题,还是屏幕的问题,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PE看下哇   分辨率  软的先把

PE一样故障!  进系统时 WINDOWS的徽标都偏下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上个月有碰到过,换了一张屏好了,但是那张原机的屏在别的机器上也一直都是正常的。好尴尬啊

我换过屏了  一样的问题
!!!

网友:
好奇怪。。进PE 试试没? 修好说一下 真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排查软件问题 可以换个屏线试试

屏线没换过  等会试试 !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进PE也是一样的故障 !
   !!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你电脑分辨率的问题吧。还加焊了显卡。楼主的弯路走的有点多啊。

那么简单就不会发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屏线问题。。。。。。。。。。。。。。。。。。。。。。。。。。。。。。。。。。

等会试试!!。。。。。。。。。。。。。。。。。

网友:
换屏线,显存····················

网友:
不是 软件  不是屏    刷BIOS咯

网友:
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分辨率调一下,调到最小800*600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解决了大吼一声,这奇葩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感觉不是硬件问题,先更新下显卡驱动,不行再重装下系统吧!

网友:
好神奇的问题  顶一个 ,显卡驱动换一下试试。

网友:
看看休眠开关信号

网友:
看样子是软件问题,,不像是硬件问题

网友:
最后你找到问题 了吗,还是 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软件故障

网友:
重装系统 或换屏就应该解决了,我能说的就这么多,想不到30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简单就不会发上来了!!!!!!

那你现在是怎么修好的。也是这么简单也就不会发帖子了。

网友:
屏换过试试吗?重新写个码片程序看看

网友:
肯定不是软件的问题,BIOS吧

网友:
不常见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的码片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 8成就是显卡的问题了,加焊不行的话只有重植或者更换 了

网友:
估计是屏的码片问题,刷屏的码片看一下!!

网友:
1.屏线 你到马云家搜一下 比较多的话 肯定是屏线问题 2.码片

网友:
换个 拆机的屏原装屏试试哪怕是 有 线或者 碎的

网友:
没见过的问题,感觉像是系统问题,相信楼主系统肯定搞过了,没敢说

网友:
头一次遇见这种问题  LZ解决了  说一声

网友:
遇到过一台联想Z360的,也是这样,换屏好了

网友:
屏幕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第一幅图看不到任务栏 第二张是外接的
有没有换换系统 桌面 分辨率

网友:
排线也会造成样子的..................................

网友:
从新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晕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改变分辨率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你进PE看看,要不直接吧显卡驱动卸载了试试。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你进PE试试,要不直接显卡驱动卸载了。

网友:
奇葩问题,没遇到过硬件问题,,软件到时遇到过,

网友:
我也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软故障啊

网友:
遇见过得 ,这个显卡是000的 打了黑胶

网友:
屏接口,屏线,码片,屏,最后应该考虑显卡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这么奇葩的故障

网友:
奇怪的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调分辨率还不行吗 怎么都觉得这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软件排除了吗???????????????????????????????

网友:
解决了吗楼主,我想分辨率系统你应该都换了吧。

网友:
应该是任务栏隐藏了 鼠标拉倒屏幕最下面他会自己出来 然后对准他右键 取消隐藏就OK了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掉正常吗?如果正常就是显卡驱动的事

网友:
估计是显卡供电 。。。。。。。。。。。。。。。。。。。。

网友:
这个一般是系统里面分辨率的问题吧

网友:
先调整屏幕分别率,看bios里面显示正常不正常,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说是软件问题的全是菜鸟,相信楼主早就排除过,还是先换屏线,还有一方法,E420是可以直接把独显电感挑开用集显的,这样试试

网友:
这种没有碰到过,换个新屏试试看

网友:
直接 换个系统咯!PE里面显示正常么?

网友:
系统问题啊

网友:
对了,最后修好了不。。。。。。。。。。。。。。。。。。。。。。。

网友:
我遇见过  之前客户过来换屏 回去当时是好的显示正常 回去用一会就变的和你的情况一样  最后还是换了一张屏  感觉很奇怪

网友:
E420的机子不是屏幕要屏码片吗。要程序的    我遇到过的基本都是找淘宝订专用屏就OK

网友:
是不是设置问题              楼主多测试

网友:
不会是分辨率的问题吧

网友:
感觉是系统问题大些  可以先换换

网友:
你外接显示屏 把任务栏调到右边 再试内屏能不能看到

网友:
屏线问题,造成无法匹配正确的分辨率

网友:
额,有没有换系统试下,或者调下分辨率

网友H:
这么简单的问题 前面很多人都说了  没有正确识别屏幕的参数  用软件检测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正常看到屏幕的型号  如果不能就检查屏线  或者屏的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简单的问题 前面很多人都说了  没有正确识别屏幕的参数  用软件检测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正常看到屏幕的型 ...

拆了块E420的屏试过了  一样!!

网友:
检查屏线的ed信号 是否有断线 这种情况是主板没有检测到屏 所以无输出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 .

网友:
输出的分辨率不对,想想从那里下手,我感觉显示bios,然后就是lvds的输出是从哪里输出的。数据相关的。

网友:
桥问题 居多,换桥吧

网友:
这种事软件问题吧,不会有别的问题。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一点 先换个试试吧

网友:
有没有解决问题啊分享出来哈楼主说哈

网友:
是不是任务栏隐藏起来了

网友:
那刷一个BIOS看一看要刷独显的BIOS

网友:
应该是分辨率导致的吧,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分辨率不对吧 先进PE看正不正常 正常的话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什么原因嗯 难道是显卡坏坏了吗?

网友:
先排除软件,进pe试试,如果不行,就有可能是屏线,显卡和屏的可能性不大,应该从影响分辨率的地方下手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好奇怪的问题 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 感觉是屏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 哪里的问题

网友I:
等着看看结果,楼主问题应该解决了吧,出来公布下结果
永昌电脑
屏线明天到!! 装上去试了告诉大家!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等着看看结果,楼主问题应该解决了吧,出来公布下结果
屏线明天到!! 装上去试了告诉大家!

网友:
那么奇葩 。 屏都换过了 。还一样,。 楼主修好说下,

网友:
主要还是你的屏参是否正确识别到,识别不到自然是这样,建议鲁大师看看屏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