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0 G16分屏

楼主(2017-08-08):
此机开始是屏线接口拨掉了的,焊回来就6分屏了,以为是显卡,加焊显卡也没用

网友A:
不错不错,维修细心,值得大家学习,给我也又上了一课

网友:
接口也能造成6分屏  没有遇到   少见啊

网友:
啥玩意  你要说明什么问题   我没看明白  你要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维修细心,值得大家学习,给我也又上了一课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楼主是求助

网友:
个人建议继续排查下接口 看看焊接有无问题 有无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维修细心,值得大家学习,给我也又上了一课

认证过 帐号还灌水 是不是得上报管理员取消你 认证资格 然后你在花钱去认证 你才满意呢

网友:
既然换过屏线接口了 那就先确保一下接口焊到位了吧

网友:
楼主,你有可能是接口没有焊好,你重点查下屏的EDID的两个线,看看有没有断线的,还有你的接口有没有空焊的。

网友:
这个真是少见,难道是某些信号异常,造成屏幕分屏显示

网友:
这个故障就老火了。。。排线换了没有哦?小伙子

网友:
有独显吧? 加焊不行,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