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板号X550ZE人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8-08):
客户自拆清理灰尘后就开不了机,黄灯闪,不加电,断电等一段时间可以加电,这就奇怪了
        目测无掉件,无断线
        主板等一段时间可以正常加电,无点位,下载分贵啊  盲修吧,刷BIOS,拆LVDS芯片,问题一样
         忽然想起来人为故障,把屏幕接上,等10分钟开机,发现暗屏,算了,还是老老实实下点位吧
      一目了然,屏幕开启没有电压,打阻值正常,BACK_EN屏幕开启信号通过D4502接到EC,打阻值也正常,测试D4502_LID-SW#阻值0,唉EC挂了
     订芯片,更换修复。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华硕的没有图纸,只有看点位和凭经验维修,高手!!!!!!

网友A:
有点位图就是不如图纸一目了然,楼主还是很牛

网友:
这些客户就是改吸取点教训   省小钱  花大钱

网友:
好多暗屏的都是EC坏的多哦,进水的也是。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多谢分享 这个就是不好修啊

网友:
各位老板还请多多加分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图就是不如图纸一目了然,楼主还是很牛

点位相对图纸才是一目了然了,大概信号英文字母能看懂就行了

网友:
客户省小钱花大钱,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内置电池的,客服可能没有拆电池就开始搞,结果就把EC给搞坏了,没有搞大问题就很不错了。

网友:
老哥,可以加个qq,给我传张图么》?正修这板,进水机,腐蚀掉件不知道怎么补 。。。。。。。。qq496129557

网友:
直接把亮度调节的3,3v拉过去给开启不行么

网友:
很多客户都喜欢自己瞎搞 认为修电脑的也是随便弄弄的 不知道这里面是有技巧的 这回傻眼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点位图分享一下,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