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G95+显示器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8-08):
客户拿来一台长城G95+显示器不显示
按开关灯都不亮   报价  客户高了半天价同意维修
拆机取出高压板
开关灯都不亮 第一想法是保险可能烧了
测量保险果然不通   还有最明显的是400v  82uf的大电容爆了
找料板拆件(没有找到400v  82uf的大电容  用450v 100uf的电容代替)
替换后测试  刚一通电 啪的一声   整个维修间都跳闸了
拆开继续修  发现保险又烧了  可能换的保险参数有点低
直接找了个250v  4A的保险换上  测试
突然又跳闸了   哎   继续修  测量保险通着呢
大电容也好着了 心想可能整流桥烧坏了   测量 果不其然 2 3 4脚都通着呢
直接换  原装的是整流桥是KBP206  料板上找了半天找到个KBP206g的  代换测试
结果显示器是亮了   但颜色不正  而且花屏(当时只顾着修了 没有拍照)
没办法  看来只有找同参数的整流桥了   又是半天真难找   总算在料板上找到了一样的
换掉测试  显示完美  ok了

网友:
楼主,你在检修显示器电源板的时候都不测下周边元件?这是可以避免的啊。保险一般烧了基本是后级有短路或者开路。

网友:
佩服你的勇气 大电容爆了 都不测整流桥  还搞几次

网友A:
需要接灯泡的  迫切需要

网友:
不接 很危险

网友:
楼主不会用灯泡做限流吗?这样就不会老烧东西了。

网友:
一看都是新手, 要是你桥对 找不到同样的型号都不休了

网友:
你说的花瓶拿是屏线没插好 ,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这种问题本来是几分钟搞定的事,维修技术和经验都还不够啊。
开个玩笑。

网友B:
修显示器没经验啊  保险烧了  电容爆了 后级肯定有短路 还敢通电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你根本没经验造成的,第二个问题可能和整流桥无关

网友:
LZ 大电容爆了都不测整流桥和开关管就换保险吗?还不接灯泡,这是有多大的勇气呀!整流桥不可能导致花屏或偏色的,只可能是你屏线没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接灯泡的  迫切需要

是的 出现烧坏的元件
按一般都是保险串灯泡 保险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显示器没经验啊  保险烧了  电容爆了 后级肯定有短路 还敢通电

大概是 看到明显损坏的元件
以为更换就会好的
没有仔细去查短路

网友:
LZ这么傻大愣,胆大心不细,顾客在旁边早就心胆俱裂了

网友:
楼主,不管修什么,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网友:
一看就是小白。检测不全就接保险只会坏得更多,修了十几年整流桥会引起变色还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