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s10866维修!

楼主(2017-08-08):
修到雷劈的一台优派vs10866显示器,挂了多个元器件,来不及去淘宝淘,然后自己动手修,电源管理芯片ea1532a挂了,开关管挂了,翻了下自己买的元器件盒子,找到了一样的,先不换.看了下300v是通过两电阻r129.r126,因为看不清电阻多大了,凭经验这两电阻不会太大,直接找了一个20k的电阻代换上.大电容旁边的c113没有这么大的电容所以我就没有装.r135那的串联电阻装了一个472.241两个..还有4个电阻看了下开关管s级接地的.一般都不大4个直接拆掉找了一个废板找了一个s级接地的2欧的电阻接上.电感直接飞线接上.r112找了一个20欧的,r140是1k电阻,还有几个不是很大的.只要不要装上1k以上的就行.接上灯炮.量12v.5v出了.因为时间问题看图!以后有修到的看不懂的加QQ489384126!

网友:
雷劈的基本不修  修好了 后面的问题也多  ,直接一块一块的换了

网友A:
楼主还用上灯炮了,你修电视机那里学的吧,有图纸就好了,不过显示器电源的图纸基本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用上灯炮了,你修电视机那里学的吧,有图纸就好了,不过显示器电源的图纸基本可以参考。

炸了很多东西   无图纸的   参考不了  !

网友B:
这个雷击一般都不好修。楼主有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雷击一般都不好修。楼主有耐心啊。。。。

也没有修多久     技术维修嘛  能搞定的就搞定

网友:
因为时间问题看图!以后有修到的看不懂的加QQ489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