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LA-B001P不亮屏

楼主(2017-08-08):
联想一体机LA-B001P 集显板。
刚接到时开始指示灯亮5秒灭。
拆机接入电流表,开机电流0.01   5秒后变0,自动关机了。
机子方两天没动它,今天开机发现不掉电流,好神奇。。
开机后电流稳定在0.22,但是屏幕不亮,刷bios后无效。 接hdmi接口一样无显。
笔记本修的少,求大神给思路。。
手机拍照像素低,在某宝找个一样的图。。

网友:
按照图纸时序,各种电压均有。   (多大几个字)

网友:
cpu供电部分图纸没直接给出参考电压,经测有0.89V,电源ic是isl95833b  15脚pgood有3.3V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一体机主板现在维修好了没有

网友:
全板总复位信号也都有了吗?

网友(2017-10-18):
修好了吗,我手上 一台差不多情况

网友(2018-01-12):
加焊CPU......  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