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Alienware 15不充电,型号P42F,板号LA-B751P

楼主(2017-08-08):
先说的是外星人的机器,电源瓦数不对也补会充电的。
接到机器,第一时间换电源测试,进系统看到认到电池正在充电,几分钟后显示不充电,电量也没增加。
本想换个电池测试一下,没新电池测,只能拆机测主板。
拆机,找了个上管测公共点电压,19V,感觉偏低。
测试隔离保护电路MOS管发现有两个管导通了pq707/pq701,拆下pq707发现两端不通了,打开图纸,看看沟道,料板找个换上。
通电,公共点电压正常。
接上电池,装上屏进系统测试,正常充电,电量有增加。

15or17 R2 LA-B753P.pdf

网友:
厉害厉害    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

网友:
保隔电路出现了问题,分析的很到位,思路清晰

网友:
上次我也修个,把充电器都搞保护了

网友:
没想到短路了居然还能开机使用没想到短路了居然还能开机使用没想到短路了居然还能开机使用没想到短路了居然还能开机使用

网友:
最好2个管子一起换掉。。。。。。。。。。。。。。。

网友:
可以 外星人哦   希望这样的机器多电

网友:
楼主,你这么快就把这个机器给秒了啊!还是你细心的找到问题的啊?

网友(2022-10-21):
这种基本上都是通病来的

网友(2023-10-12):
外星人收费多少合适

网友(2025-06-04):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让后人少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