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换显卡芯片进系统花屏,更新过系统

楼主(2017-08-08):
有一台戴尔N4030的笔记本,客户拿过来是不显示。
加焊了显卡之后,开机,BIOS这些都正常,就是进了系统之后屏幕立刻花掉,外接也是花的

更换一个显卡芯片故障依旧。(拆试版的显卡芯片)

我也考虑换显存呢,还是居然换显卡芯片

网友A:
显存这个东西挺麻烦的 又不好确定是哪一个显存的问题 再换一个确定OK的显卡试试吧

网友:
先检查一下显存附近有没有掉件,虚焊,还不行,就把显卡全部从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这个东西挺麻烦的 又不好确定是哪一个显存的问题 再换一个确定OK的显卡试试吧

正在更换中,希望一次性通过

网友:
显卡到CPU的耦合电容测一下,你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一个,是耦合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更换中,希望一次性通过

这个绝对不是显存的问题。不要换了

网友:
还是再换一个显卡试一下  显存搞得不好很麻烦

网友:
   换显卡 吧 这款 显存基本没搞过  BIOS可以刷一个看下

网友:
若果显卡 故障一样 显卡本身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小了

网友:
本机 显卡跟你换上去 要是一模一样的故障 那在换显卡估计也你会好

网友:
换过显卡了,就换一下显存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