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_M61PMV主板 1E

楼主(2017-08-08):
FOXCONN_M61PMV主板 开机跑码停1E   先刷了个BIOS  老样子。再测的电池电压低换个新的 也老样子。后加悍北桥才好。

DELL M61PMV.zip

网友A:
NVIDIA单桥板子吧,没有北桥一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VIDIA单桥板子吧,没有北桥一说。

那就当是南桥吧。反正就那一个桥

网友:
1E第一感觉是BIOS,但NF桥空焊是老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当是南桥吧。反正就那一个桥

确实,就这么一个桥。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以前碰到都是电池没电的问题跑1E,后来碰到是桥的问题,有些是电池座有问题,接触不好

网友:
1E第一感觉是BIOS,NV桥虚焊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一个单桥的花  前面排除了 就桥问题 是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