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X240用电池开机短路

楼主(2017-08-08):
联想X240内置和外置电池在不插适配器的时候可以开机,插了适配器和电池同时开机一显示LOGO后马上大短路5A断电,拆开主板,量到充电芯片BQ24760输出电感L5阻值偏低11欧姆,撬开L5,发现是BQ24760输出端的问题,换了芯片后阻值就正常了,通电已经可以充电了一切正常

网友:
  秒杀的节奏啊  厉害

网友:
充电芯片的问题 应该在待机的时候就会大电流啊

网友:
楼主,应该是BQ24760芯片的内部MOS管坏掉了啊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