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49掉电求助

楼主(2017-08-08):
        索尼MBX-249,板号Z50HR S0204-1M,开机没多久就掉电,刷过BIOS,换过桥,故障不变,从触发到掉电,刚好60秒,每次都很准时。

网友:
有没有掉件的,桥的可能性大一些。这个机器风扇狂转,一会掉电,换桥好过

网友:
时间短,还没进系统就掉,是不是散热没做好哦

网友A:
我修了台会掉电的,最后换了CPU,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客户不修,还没装起来还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了台会掉电的,最后换了CPU,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客户不修,还没装起来还客户

我在想要不要换个显卡,真不想修了,哎。

网友B:
准时掉电的话 建议还是继续刷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准时掉电的话 建议还是继续刷bios

版主,都刷了三个了,很准时,就是60秒会掉。

网友D:
a卡的话试着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a卡的话试着加焊下显卡试试

不是A卡,是N卡,可能真的要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都刷了三个了,很准时,就是60秒会掉。

刷nios刷三个 你多 还可以在刷几个 或者去淘宝看看能不能买到原厂bios来刷刷

网友:
这个机器准时掉电一般就是BIOS程序问题了,多刷几个

网友E:
估计 要 换显卡 才知道    N卡 是很难修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 要 换显卡 才知道    N卡 是很难修 的

我想也只有换显卡试一试了,哎。

网友F:
把显卡摘了试下吧。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显卡摘了试下吧。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

这板是没有集显的,集显供电没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