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551 开机掉电

楼主(2017-08-08):
接过机器,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3,按开关键,0.03-0.35-0.81-0.02.
拆机,裸板测试,电流差不多。
测各电感,开机瞬间都有电压出来。大概测了一下转换电压的阻值,也没发现短路的。
待机0.03感觉有点偏高,但是有摸不到哪个原件发烫。板没腐蚀,各接口也完好。
测各外设也没有短,小电子电压正常AMD机器测下这个也关键。没什么头绪,只能刷个BIOS看看,结果一样。
热了一下CPU,电流一样。
这时想着会不会是开关小板那边的问题,把链接开关小板的排线拆掉,用表笔去点开关接口,电流上去不掉电了。
确定了是小板引起的,小板上除了开关还有网卡。
最近经常打雷,心想难道网卡坏了,但是测网卡周边没短路,不管了,拆掉网卡芯片再说。接电,电流上去了。
更换网卡,经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套路修机思路不错,没有一直盯在桥上,用排除缩小范围的方法不错

网友:
发帖 把图片插入文字里 排版看着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