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讯景R7 260X魔将2G显卡BIOS

楼主(2017-08-08):
求这款显卡BIOS  有的请发QQ邮箱  sanmao186@qq.com                   谢谢!

网友:
具体情况是显卡不装驱动有时候开业开机,装完驱动后快要进系统时掉电,显卡风扇狂转。有可能是电管芯片UP1643P有问题,还是想先刷个BIOS试试再动电管,希望有好心人帮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architecture=AMD&manufacturer=XFX&model=R7+260X&interface=&memT ...

谢谢了,下了试还是一样的安全模式下可以用,装驱动后重启没有掉电而是黑屏死机,估计是GPU虚汗了,明天加焊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

下个BIOS试还是一样的安全模式下可以用,装驱动后重启没有掉电而是黑屏死机,估计是GPU虚汗了,明天加焊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下了试还是一样的安全模式下可以用,装驱动后重启没有掉电而是黑屏死机,估计是GPU虚汗了,明天 ...

BIOS自然损坏概率不大,人为刷写损坏概率高。一般像无法打驱动,多半还是GPU和显存之间通讯存在问题,因此先加焊下看看。

网友(2017-12-12):
蓝宝石的和这个通用吗!我有块蓝宝石的ROM。

网友:
我来学习的,定时查看楼主公布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