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5LP不触发

楼主(2017-08-08):
X555LP不触发  待机0.0760  取了电池不自动开机,检测 3.3V  5V 正常 ,3.3V EC 正常  ECRST正常,LID正常 AC_IN_OC#正常,SUS_PWRGD正常 ,PM_RSMRST为0V 不正常 ,先刷BIOS 一样  ,换BIOS芯片一样,挑起PM_RSMRST,EC脚有电压, 接起就没的电压的,是桥上引起PM_RSMRST 为0V?? 是桥坏吗

网友:
桥坏掉了,换一个看下吧,桥供电正常吗?

网友:
待机高0、07明显高了呢,桥不发热么

网友:
桥故障有可能 待机0.07 确实不正常 你可以从待机入手查下

网友:
待机偏高了  看一下rsmrst有没有连别的原件

网友:
rsmrst接个下拉电阻R3058   接R2542转为PM_RSMRST#_PCH,  PM_RSMRST#_PCH  一路进桥  一路D2502 1P  到502  2P是PM_SYSPWROK_PCH   0V   3P是VSUS_PWRGD   3.3V  因该就是桥引起的吧

网友:
待机电流高了一点,应该是微短路

网友:
这个桥好像是跟CPU在一起的吧,不好搞呀

网友:
嗯 就是在一起的   这样能确定是桥坏了吗

网友:
9点过是不是网站出问题,发帖卡起,多点几次一会多好多出来, 谢谢版主把多的删了

网友A:
小伙子,你的 待机电压高老火了,不正常, 检查下 RTCVCC RTCRST 看下短路补,短路只有扔了。CPU 集成报废了就没必要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你的 待机电压高老火了,不正常, 检查下 RTCVCC RTCRST 看下短路补,短路只有扔了。CPU 集成报废 ...

这个机器没的RTCRST对地790欧  有3.3V  没短路

网友:
今天有个好的机器除尘 拿来检测 待机0.0176A  RSMTST 2.4V  看来桥是坏了

网友:
这个毫无疑问是桥的问题  接地了

网友(2017-09-08):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这样的机器!过来看看兄弟们有没有修过 !我接的机器待机0.01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这样的机器!过来看看兄弟们有没有修过 !我接的机器待机0.01,待机电压35V瞬间就掉了待机电流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