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联想50E62无画有声音求助

楼主(2017-08-08):
按遥控背光正常开启LED电压也有58V左右,联想内置的广告也会正常播放,重插了屏线没用,有哪位修到过??

网友:
电视没有修到过,是不是背光问题啊@

网友:
D2 D15测一下阻止多少中点查

网友:
看下是不是暗屏 ,点下灯条 看看亮不亮

网友A:
先使用强光手电筒照一下是不是暗屏,是暗屏的话就修一下背光

网友:
回各位,不是灯管暗屏,背面可以看的到背光开启了,手电筒照也看不到图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使用强光手电筒照一下是不是暗屏,是暗屏的话就修一下背光

不是暗屏怎么搞?有可能是主板吗?

网友:
可以替换一下驱动板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暗屏怎么搞?有可能是主板吗?

不是暗屏的话,一般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我建议拆开,检测一下灯条。有电压不亮,应该就是他的问题了。

网友C:
哲故障屏幕问题的多,量屏幕上面的vgh看看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暗屏的话,一般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嗯,我X宝买了一个板子在路上了,退货费要30%,肉疼中后续会回复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哲故障屏幕问题的多,量屏幕上面的vgh看看有没有

我不会修屏电路,虽然知道是屏的升压电路

网友:
今天X宝订的主板到了,安装上去故障依然是一样,屏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是屏的问题就很可惜啦

网友:
看看   背光正常 不                 是不是背光坏了

网友D:
买个点背光的 设备 很方便   昨天我还用呢  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点背光的 设备 很方便   昨天我还用呢  真好

背面可以明显看到灯光已经开启,LED升压板也有电压动作,手电筒照射无画面显示

网友:
是屏的问题  你查屏条件。。。。。。。。。。。。

网友:
修好了码

网友:
看看是不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E:
电视跟显示器不一样,显示器是常白屏,电视是常黑屏。有背光,但黑屏跟显示器白屏一样,查驱动板,电视上叫主板,屏线,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视跟显示器不一样,显示器是常白屏,电视是常黑屏。有背光,但黑屏跟显示器白屏一样,查驱动板,电视上叫 ...

主板已经更换过故障一样,此屏的逻辑板在屏上,以我现在的能力没办法修好

网友:
查逻辑板的VGL VGH VDD  VDA  VCOM GAMA电压 如果你业务量大  就买个LVDS转VGA 可以用来修主板 和测主板好坏

网友F:
电视没有修到过,是不是背光问题啊@sdfdsg dfghfg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视没有修到过,是不是背光问题啊@sdfdsg dfghfg

仔细看我之后的帖子就知道了,背光问题我就不会问了

网友(2017-09-15):
看着像背光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是暗屏的话,一般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你好!我这台故障开机画面慢慢才亮,然后才正常;有时慢慢亮但画面还是模糊,有开机声音;正常画面时有时又暗下来,再过一会画面又正常,请问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X宝买了一个板子在路上了,退货费要30%,肉疼中后续会回复帖子

是呀,x宝退货要30%,来去运费也要出,背光正常,开机有声,一般主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这台故障开机画面慢慢才亮,然后才正常;有时慢慢亮但画面还是模糊,有开机声音;正常画面时有时又暗 ...

想要知道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只有代换一下屏幕了,谁也不敢一定就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  最后是屏 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这台故障开机画面慢慢才亮,然后才正常;有时慢慢亮但画面还是模糊,有开机声音;正常画面时有时又暗 ...

重插了屏线就主板代换点下咯,不过我看你的也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led的不好搞啊,你这情况查一下背光开启,控制,电压升没升上去,如果都有的话,估计灯条挂的面大。

网友(2018-07-29):
遇到一台一样的  屏背光亮,有声音无图像。灰屏(黑屏)有背光有背光有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