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型号怎么看

楼主(2017-08-08):
笔记本cpu型号怎么看。笔记本cpu型号怎么看。笔记本cpu型号怎么看。笔记本cpu型号怎么看。

网友:
可以在网上查啊,用到就百度下很快的。

网友:
一般都是上网查
SXXXX     4位数的

网友:
不知道 intel 搞这个代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的多了  几能记住型号了

网友:
上面有几个字母,百度搜搜就出来了

网友:
都是百度查的   现在的cpu多数都是sr开头的

网友:
屏框 或者底壳上面都可以看到-----------------------------

网友:
某宝输入   或者百度输入查查

网友:
好的情况下系统信息里有,不好就查

网友:
cpu上面有写型号,英特尔比较好看

网友:
CPU上有字母代号,可以百度。

网友:
百度一下cpu上面的数字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上面写的什么,不知道就网上查,时间久了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