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3420笔记本大短5A排查成功

楼主(2017-08-08):
今天收到一台戴尔N3420的笔记本,版号:11282

拿到笔记本插上可调电源大短5A,可调电源灯亮了。如图:

心里想这回麻烦了,别烧了CPU 。跟客户报价之后,开始拆机。
主板拆出来之后,插上电源还是5A,发现一个场馆特别热。

PU3801这个场馆特别烫手,拆掉OK,我又找个装上,还是5A,没办法肯定还是后级短路,这个是公共点,短路在后面,不多见。继续查吧。

只要是AD的供电全部短路。继续往下找。
这时候AD+转换成DCBATOUT的公共点。这个信号就多了,只要是这个信号都短路,这回麻烦了,至少知道烧不到大件了。害怕找电容。
通过一阵子艰辛的找电容,来到了这个公共点。这里也一样全部短路。

这个时候找电容的时候发现一个短融发黑,表笔已测量短路,拆掉也短路,拆掉上可调电源,正常了。哈哈,已经亮屏。维修结束。来一张短路的地方图。 PC4614电容
本人对电路不太了解,只知道供电点短路就往下找,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一块交流。我用的都是笨办法。
最近分数难挣,希望你们多多加分。

网友A:
大短路就用烧机大法很管用的。效率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路就用烧机大法很管用的。效率很高的。

这个机器是因为PU3801烫手,烧机这个PU3801的场馆烫,但是不是他短路。

网友:
烧啊    应该 一下就烧出来了

网友:
直接烧公共点正极电流调2V烧哪里烫换掉一般都是电容的情况

网友:
N4050  这个位置的电容,也挂的多

网友:
烧鸡大法,真的是效率很高。没几下就被楼主找到了,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