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VE14AE13T

楼主(2017-08-08):
故障  :开机无显示。 电流跑1.3几
维修  : 测量各电压正常,直接做显卡,做完后还是 无显示,想着会不会是显卡坏了,时间紧 ,先刷个BISO 试试, BIOS一刷 马上亮机   顺便把好的BISO  献上     需要说明下  这机器是 MBX-276  跟MBX-273 的BIOS 通用 我试过了  独立显卡型号是: AMD  216-0833000   三代英特CPU

网友:
我怎么都是 传不了BIOS 呢  说明原因啊

网友A:
把bios上传吧,大家都等着呢,都会给你加分的

网友B:
现在新一点的电脑,显卡虚焊的少了,碰到都是先刷BIOS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刷好的Bios上传一下,好让他人下载

我知道啊   只是传不上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换了好几个浏览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新一点的电脑,显卡虚焊的少了,碰到都是先刷BIOS

是的   好多是BIOS   蛮敢显卡是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上传吧,大家都等着呢,都会给你加分的

我知道呢   但是传不上  我点附件拿都没什么反应  不知道是不是权限问题  我换了好多个浏览器了  360  也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上传吧,大家都等着呢,都会给你加分的

我 用的是WIN10  系统  但是我也换了台机器 WIN7 的  也是一样   也图片都传不了

网友:
216-0833000   这个显卡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上传吧,大家都等着呢,都会给你加分的

兄弟啊  传不上来呢    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USB电路问题还是不难的,如果多口同时不能用又有供电的情况下大部分是南桥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电路问题还是不难的,如果多口同时不能用又有供电的情况下大部分是南桥问题多

那是   不过我也修过  供电有  桥也是好的  我也换了几个桥   两条数据线也正常  是HP CQ41  HM55 桥的   到最后还是没有好  USB 供电芯片我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新一点的电脑,显卡虚焊的少了,碰到都是先刷BIOS

但是现在新机型好多也不敢随便动BIOS了  都是用一个好的BIOS替换去刷 原BIOS重刷都可能不开机

网友E:
你这先做显卡,再刷BIOS,楼主 这顺序是不是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先做显卡,再刷BIOS,楼主 这顺序是不是反了。

是先刷BIOS  好点  不过我懒  然后 自己做显卡 很少做坏  对自己有信心

网友F:
这个经验好 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经验好 啊 !!!!!!!!!!!!!!!!!!!!!!!!

H哈哈哈  那你就多学习了  现在BIOS 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