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时钟求救

楼主(2017-08-08):
acer e1 472g 4代U i5  独显  电流到63.不掉电 刷过bios 全部的供电、pwrgd、 pwrok都有就是不出时钟。24M晶振有波。单cpu的。时钟怎么开启

网友:
打开图纸看看,看信号,不知道有没有图

网友:
时钟先出吧,都这个电流了还不出也只有可能是U坏了

网友:
加焊下u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桥问题··········;P我觉得是桥问题

网友:
再找几个BIOS刷看下,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估计就是CPU挂了

网友:
找找  BIOS试试  有可能能好

网友:
时钟不是CPU电源正常后来信号开启的 吗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由cpu供电芯片发出pg(由外部3.3上拉)开启时钟芯片发出各路时钟

网友A:
时钟的话  应该在24m之前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的话  应该在24m之前就有了

高手,那您觉得是不是u挂了?cpu和桥一体的不好买吧,想让您帮忙确认下。cpu供电PG有发到桥

网友:
高手,那您觉得是不是u挂了?cpu和桥一体的不好买吧,想让您帮忙确认下。cpu供电PG有发到桥

网友:
现在板载的U 坏的太多了 ……

网友:
后面这个U坏的那就一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