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110 进水 不加电点

楼主(2017-08-08):
不加dell 4110 进水不加电点 打个电感对地阻止正常 3v 5v 待机有 未发现断线 求思路????????????
进水
DELL

网友:
大神在哪里??????????????

网友:
看看主板是否有短线的额 电阻腐蚀。

网友:
待机条件一个一个查啊,都满足,干桥。rsmrst#,32.768,pwrbtn#进出。提刀就是干.:ku: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一般重点查电阻

网友:
进水的板子 待机正常 查下EC的触发条件吧

网友:
待机正常 就查ec的待机条件 和触发信号

网友:
待机条件一个一个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