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传说中的路由器无缝漫游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7-08-08):
今天在一个宾馆让我见到了,以前的那个人在同一层楼用的TP三天线路由设置成搜索出一个名称。
并且能自动连接信号最好的那一个,请问大师们如何设置呀

网友:
将多个无线路由器SSID、加密方式、密钥设置成相同的。实现无缝漫游。

网友:
搞网络最烦人了,搞硬件好点,哈哈

网友:
每个路由器设置一样的名称和密码, 设不同的信道,挂在同一个主路由下, 关dhcp,把路由器当AP用不接wan口接lan口, 这样能实现一个名称和密码的伪无缝,因为这样还是不能实现在自动切换到信号最好的路由,除非和原来连接的那个信号变差到断开,要实现无鏠的话还是要用AP+AC的方案,让AC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