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花屏

楼主(2017-08-08):
联想y400花屏 从装系统换驱动 拆机 先加焊显卡加焊显存 刷BIOS 焊南桥 均无效 坐等回复 求思路

网友:
显存坏,比较多。换显存试试。。。

网友:
好像是靠近CPU的显存容易空焊,不行就换这个。

网友:
从没想过换个屏幕?试试:daxiao: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
查显卡的电路,在换显卡,显存,。。。。。

网友:
试试外接花不花

网友A:
先易后难,显存坏 的比较多的,还有就是看花屏后机器的症状,是死机了,还是只花不死,外接——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易后难,显存坏 的比较多的,还有就是看花屏后机器的症状,是死机了,还是只花不死,外接——等等

这位大哥牛逼。问一下 显存坏的症状是什么 求告知

网友:
这个机器显存同病了    你在论坛看看   具体哪个忘记了

网友:
我自己收了一个y400的机器,主板坏了,对换,花屏,后来厂家换了一个显存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如何花屏  基本和显示有关的你都修到了 ……

网友:
花屏 多数是显存的事

网友:
这个的uv5貌似爱虚汗

网友:
先把屏幕和排线排除一下,再就是显卡和显存了

网友:
换显存,这是通病,修了好多

网友:
整显存啊,不过容易返修。。。。。。。。。。。。

网友:
加焊GPU如果不好就只有换换显存试一下如果还不行有点麻烦了

网友:
查显卡的电路,在换显卡,显存。。

网友:
加焊不行  直接换显卡 显存 肯定好了

网友:
谢谢同志们的支持 带试一试

网友:
显存有问题吧 ,种植试试看吧 容易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