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M LX3 R2.0

楼主(2017-08-08):
故障: 开机不跑吗      可以触发    刷了BIOS 也不行     难道是桥坏了吗    有人修过这板吗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不跑码就按供电,时钟,复位,时序来修,不要认为刷BIOS不行就是桥坏了

网友A:
检测P_VRMPWRGD有3.3V高电平吗?

网友:
可以触发 不代表就要跑马啊  什么都没测 就来求助  帮不了

网友:
按照时序测量一下,出发后的信号,复位,时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P_VRMPWRGD有3.3V高电平吗?

有的哦   测量是有的   这板桥不知道爱不爱坏呢

网友:
没报警 估计CPU 还没工作   电压是有的

网友:
H61没必要太费时间去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