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插vga没反应 刷BIOS· 能 好吗·

楼主(2017-08-08):
AOC 插vga没反应   刷BIOS·   能  好吗· 其他都正常

网友:
可以试一试  几率不大吧

网友:
可以尝试刷一下mcu的程序,这种问题先查一下vga接口阻值数据

网友:
测一下RGB阻值,正常可以刷一下试试

网友:
vga没反应,只刷BIOS,好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要先试才知道的啊,刷了不行重点查行场信号

网友:
可能性很小!

网友:
查下VGA口13 14阻值,正常再刷MCU

网友A:
插DVI能不能显,能显从VGA接口修起,不能显就按不显思路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DVI能不能显,能显从VGA接口修起,不能显就按不显思路来修

以修好  是  驱动版的一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有DVI?有HDMI?如果有,好使么?不好使在捉摸MCU啊!

网友:
芯片坏的可能性大·   但是也可先刷下看你、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刷了也不稳定

网友:
插vga没反应,想BIOS·!能 不能修好就看造化了。

网友:
刷个看看就知道了。不过aoc的好像bios很少坏。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要先确定驱动板没问题了 在考虑刷BIOS

网友:
VGA的接口电路有问题,RGB的阻值测一下

网友:
不一定 你先查一下VGA数据和时钟 正常的话在刷MCU

网友:
难道是VGA接口坏了????换一个呢?

网友:
可以换驱动芯片

网友:
有DVI吗,DVI显不显,显就看看接口行场信号正常不

网友:
接HDMI口有问题吗?刷BIOS看看了,换驱动板

网友:
一般刷机不会好,AOC程序引起的要少些,查查VGA口行场信号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