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了个华硕K43花屏

楼主(2017-08-08):
有人说是bios问题 bios会不会花瓶啊
华硕

网友:
BIOS是不会花屏的,上个图来看看了

网友:
BIOS花屏有碰到过,但是好像会花,不会死机的。

网友:
我这里遇到过,后来加焊显卡就好了!你温度掌握好点 加焊来试试

网友:
显卡加焊没有

网友:
BIOS会引起花屏的

网友:
bios会引起花屏 但是几率小 可以先刷一下试试

网友:
k43 a卡 加焊啊

网友:
如果你怀疑就刷个么。。。又发帖的时间都刷过去了,不过K43

网友:
怀疑是BIOS程序就先把BIOS刷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