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时认时不认硬盘

楼主(2017-08-08):
GA-H61M-S1  时认时不认硬盘。。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够

网友:
桥的问题多些 多查查!!!!!!

网友:
首先排除下硬盘的供电,再就是主板上接口的偶合电容,或者bios也可以刷一个的

网友:
试试看加焊桥吧,兄弟!虚焊的时候确实会这样!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   你具体查下供电   或者测下盘

网友:
看硬盘的数据接口有没有问题嘛

网友:
转换电压的管子不良了吧

网友:
不认硬盘的时候查一下硬盘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