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AXC100-3A板号DAA75L 开机黑屏维修

楼主(2017-08-08):
ACER-AXC100-3A板号DAA75L 开机黑屏维修
机器型号: ACER AXC100-3A主机。主板型号:DAA75L-aParKer 11005-1

故障现象: 可上电,点不亮屏。去掉内存也不报警。
维修过程:先代换法,换电源和CPU故障现象不变。确定主板故障。先扣掉电池,放电,故障还是一样。测电池电压只有2.1V。有点低,换上一块新电池测的得跳帽上电压为0.5V左右。电压比较低,测R1730一端3.2V一端0.7V。
去掉电池,测R1730阻值为1K正常。测R1730与D1701相连的一端对地二极体值为500左右。也没有短路。顺着R1730与D1701中间的过孔跑线,到桥底下了。拆掉桥的散热器,发现桥的左下角有一个电容有腐蚀。翘掉后,再测跳帽上的电压为2.8V了。
点开关,亮机。从料板上拆一颗电容补上,此机修复。
附上此机BIOS

网友A:
Acer AXC100-3A 有需要此机器图纸的请联系下方

迅图科技 shop145941098.taobao.com  联系QQ:601098078

专业出售各类主板 笔记本 一体机 显卡 图纸 点位 BIOS等维修资料

网友:
电容损坏,造成VCCRTC电压低,以至不触发,学习了,还是观察力是维修第一步

网友:
RTC电容流电,.......AMD板子下次要注意

网友:
桥上的RTC电容漏电导致开机黑屏。。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amd的桥上rtc电容腐蚀漏电,一般此电容是在靠近晶振的那个角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r AXC100-3A 有需要此机器图纸的请联系下方

这广告打得好,给力呀!一个月买图纸赚了不少吧

网友:
RTC电容漏电导致开机黑屏,厉害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