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CPU超烫怎么修

楼主(2017-08-08):
主板能够点亮,但是CPU过一分钟就很烫,CPU换过了。 CPU供电也是正常的。 不知道怎么修了。
华硕

网友:
测一下CPU电压是多少。。。。。。。。。。

网友:
超烫???BIOS里面显示多少度????CPU电压多少??

网友:
总线供电是多少,vccsa供电是多少,这些都到cpu

网友:
可以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以前遇到过几次 还烧掉几个CPU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个 AMD的 是1.5V电压没有的 修好后CPU也是超热 直接看着温度上升 换CPU直接解决

网友:
你先测量一下CPU供电是多少,可以尝试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看

网友:
换过cpu还是一样,那就是进入到cpu的电压偏高了,测这些相关电压看看

网友:
恢复BIOS,看看BIOS里有没有提示电压过高

网友:
换cpu,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进BIOS,看看CPU温度和CPU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CPU 各个供电看看 是否有电压高的情况 ~~~~

网友:
看看BIOS里电压和温度检测如何,实在不行就用个散热好一点的风扇试试

网友:
bios cpu 电压··vccsa vccpll cpu供电芯片··改常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