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掉电

楼主(2017-08-08):
今天收到一台HP G42 HM55独立开机显示后,立马掉电,再开不触发,拔掉电源再插上,又可以开机,还是掉电。刷过BIOS,去掉显卡温控,加焊显卡都不行,不知道还查什么?有没有好心人给我点建议?
不触发
显卡
掉电

网友:
还是温控控的问题 掉电后35v还在吗

网友:
我是菜鸟,不过建议你检查一下各个接口的供电是否有短路的,比如usb.这类的供电
,这类供电是显示了才加电的,短路就会保护

网友:
温度或温控报错.HP这机子经常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是换显卡吧,,,,,,,,,,

网友:
有电压短路了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修了好长时间没修好,浪费时间

网友:
掉电后,再开机时,有没有显示温度过高的信息,这种机子我碰到过一些,把小小的八脚温控芯片拆掉不要,问题解决,不一定适用于你的机子,给个参考

网友:
应该是保护性掉电的,短路,或者是温控都有可能吧。检查下3 5V吧

网友:
不排除3 5V带不起负载

网友:
掉电后你触发的 那是保护了 应该有短路 地方

网友:
显卡吧 试着改下集显试试 这个可以改的

网友:
温度或温控报错

网友:
这个 机器换主板也比较便宜 一百多。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看下待机电流是不是偏高

网友:
看处理器供电和显卡供电高管D极的滤波电容

网友:
最后换显卡好了,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修了好长时间没修好

网友:
掉了之后不能开了吗 不能开的话应该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