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G41M07 主板复位灯常亮,无显示。

楼主(2017-08-08):
今天同事把上次送来的ACER G41又送回来了,说还是点不亮,我记得上次是北桥供电的二个1800UF的电容鼓包了,换了就好了。怎么又不行了呢。插上测试卡,RST 灯一直亮,量了下RST键,有3.3V,没有图纸,跑线也没跑出来,最后发现RST两个针有时候是通的,有时候又是正常。竟然和IO的第74脚相通。IO 是ITE 8721F ,看了下IO的PDF,这个脚是接地,但为什么RST针跟其它地不通,只跟这个IO的这脚通呢。那位大师能上传个图,或者分析一下吗?

网友:
没办法,自己翅起了 74脚,吹掉了几个电容,好像RST灯不常亮了。因为之前刷过BIOS 时有错误,FRAM信号不对了,明天纠结

网友:
呢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吗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网友:
这个板真是神了,我BIOS 都刷的报错,还能点亮机,可惜提示F1,什么机箱打开了盖子啦之后,我关了机就再打不开了

网友:
看来果真是BIOS问题? 楼主修好了吗  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