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指导指导谢谢

楼主(2017-08-08):
大师们:这种是不是不靠谱啊用着,兼容性,稳定性之类的,谁用过?,推荐一个给

网友:
以后BIOS故障率越来越高,所以要注意了

网友:
买个809f吧。反正不贵,又比较好用

网友:
我想问这种刷了网上下载的能不能用,我用它备份后清空bios然后再刷上去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论坛里面的能不能刷

网友:
维修  要不RT809F要不RT809H 就这两个好一些。

网友:
RT809H是什么鬼,要800大洋。。。。。。。。

网友:
1台笔记本维修费就可以了,维修要舍得投入。

网友:
这个我买了个玩,一般4M 2M的还可以,8M的失败80%,8M几乎都超时

网友:
专业维修还是建议直接用RT908F 或RT908H,用了以后就知道好用了,楼主这种几十块的,能读一些芯片但是读写速度很慢(相对RT908F),而且适应的芯片也不多。

网友:
建议你买rt809f支持的芯片比较多兼容性比较强

网友:
现在机没事都爱刷刷BIOS,这个只能说将就用。。。

网友:
我用的是TL866马宝才100多 现在回复要30个字太坑了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楼主,你这种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种多少钱?                                                                                 ...

30多吧····················

网友:
我用过,其实这个东西舍得投资 ,希尔特也不贵

网友:
帮顶,,帮客户刷bios 短路了一下,现在也不开了

网友:
这个我差点就买了,还好来这里看了看了。。。记下了

网友:
我的TL866CS  现在有些芯片认不到   读写速度也慢

网友:
809f挺好 809h更好

网友:
我一直用这个,蛮好用的16M都轻松刷,没要那座只花了17块钱包快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