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P-D3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08):
今天修一片技嘉Z77P-D3 故障为秒掉电,这按道理是通病故障12V引起。但是这个主板却不是此问题。换掉12V和5v检测电压故障依旧,
也没找到明显的短路,接下来的一个强制开机险些丧命,上图大家就明白。这板子如果不采取强制上电可能就难找问题。见图,

网友A:
查ATX插座的对地阻值啊!估计是有短路了!

网友B:
我晕..桥直接烧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ATX插座的对地阻值啊!估计是有短路了!

应该是小短,没有直接短,如果是直接短,电原肯定不可能输出其他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晕..桥直接烧成这样了???

人都差点砸了     听见啪啪

网友:
南桥炸了  第一次看到

网友:
是不是3.3V短路了...不然不会烧这么厉害.?

网友:
是不是雷辟...........:

网友:
这块板是报废了,不值得修了,有换桥没?????

网友:
这个板可以上MSTATA   可以换个拆机桥。

网友:
这桥炸塌了,台式机3-5v输出这么强悍,笔记本的话早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大电压直接加到桥里面去了 一般很难炸成这样的

网友:
第一眼看到以为是谁把锡纸装进去做的手脚。后来才发现桥炸了。烧成这样也是没谁了

网友:
南桥烧成这样了啊,看12V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就能强制上了,不过我还是担心CPU

网友:
刚好 在修这个板子..................

网友:
桥都这样了,还是算了,板子本身也不是很高端的Z77,换桥没什么意义。

网友:
桥都烂了啊,是不是散热器太紧,用力跷烂了,我就见过跷烂,就算是短路也不会烧烂成这样的,

网友:
我现在都不敢强制开机了

网友:
南桥炸了    楼主你修好了没

网友C:
桥烧的他妈都不认识了啊,。。。。。。。。

网友D:
我的网络太慢了,看不到图片哩,好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烧的他妈都不认识了啊,。。。。。。。。

对啊  桥玻璃面积直接飞天花板上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网络太慢了,看不到图片哩,好惨啊!!

看不清  又怎么知道

网友E:
桥都炸成这样子了,也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都炸成这样子了,也是第一次看到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尝试这种手段

网友:
呵呵,你修的时候 上面的散热片你还拆下来了吧

网友:
我有个板也是红色线3v短路,烧鸡桥有温度,是不是就可以判断桥挂了,没BGA.

网友:
这应该就报废了吧................

网友:
从来没见过这么严重的呀、、、、、、、、、、、、

网友F:
强制上电造成的爆炸案?还是说桥本身就有问题,一上电就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强制上电造成的爆炸案?还是说桥本身就有问题,一上电就炸了

短路的       没找到 真正的短路  就强制  结果

网友:
这类高端的主板,我这小镇上很难见到,几乎也没修好过,谢谢楼主分享问题,收获不小

网友:
修主板最怕就是还没修几步就认为是南桥北桥坏了,而我修主板很少修 到桥坏的,除非上电桥发热,拆了网卡也发热,我就确定可能桥坏了

网友:
在以后维修中不能靠猜测,还得测量各元件工作条件

网友G:
应该就是桥坏了,换掉就好了,Z7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就是桥坏了,换掉就好了,Z77的,

这个肯定好了啊  没好我还发帖干嘛,,

网友:
第一次看见桥烧成这样的!短路严重啊

网友:
这么危险还是不要修了    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