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一体机 待机芯片烫

楼主(2017-08-08):
清华同方一体机 待机芯片烫 待机高,版号ALP230DB 有修过的吗,换了待机芯片还是一样,不知道哪的问题,也没有明显短路

网友:
芯片发热 可能线性输出短路 建议你找下芯片资料查下

网友:
哪里短路了吧     看看线性电压

网友:
芯片发烫 排除本身问题 就应该是芯片控制输出的电压有短路了 查一下吧

网友:
换芯片前先打一下35V阻值,和线性电压阻值。。。

网友:
待机热,查一下线性有没有短路

网友:
修好了,3,5v芯片边上的电容短路了,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发烫就查电路呀,待机发烫一般都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你还能查到边上的电容坏了,也还不错,一般3 5V芯片发烫都是后端的问题,要话心思去检查的,有时候查到底就是个小东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