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NW显示器不通电,电源芯片ICE20R0665有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7-08-08):
三星E1920NW,电源芯片ICE20R0665有什么可以代换 故障是炸了保险和0,47欧姆电阻 整流桥没有坏 想找个替换一下不行就换版

网友:
这个只能你自己查芯片pdf对比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可以改下一下通用电源模块试试看,或者换通用电源板

网友:
ICE20R0665好像只能用原芯片,三星的这种烧ICE20R0665的,一般边上还有很多小电阻会烧掉

网友:
用原芯片。
这种芯片应该常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