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插上适配器自动上电

楼主(2017-08-08):
苹果1466插上适配器直接亮机,在系统里可以充电,换了EC,充电芯片,刷了BIOS,换了电池,求大佬们给点思路!多谢

网友A:
            电池能正常开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能正常开机不?

可以的

网友:
适配器如果能正常关机就建议不折腾了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了那。自动开机。。。。。。

网友:
楼主折腾了这么多啊,一般都可能都不会这么搞吧,要是不亮机了怎么办

网友:
搞不亮机就惨了   键盘拔掉试试

网友:
插电池会不会自动开机?关机可以充电吗?

网友:
RTC电路查了没有

网友B:
建议还是先排除一下外配吧  键盘先换一个看看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无线网卡引起的    把无线网卡第一脚屏蔽了就不会了

网友:
你用电池开机正常么?不插电源看看。

网友:
你把电池插上,然后用充电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先排除一下外配吧  键盘先换一个看看

键盘换了,RTC查了,求大佬指点啊啊啊。。。

网友C:
自动开机后关不了机吗,你这个要修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开机后关不了机吗,你这个要修什么地方

可以关机啊,其他功能都正常,就是拔电源之后重新插上就自动开机了

网友D:
应该是RTC这边的问题。看看coms电池有不有电。coms电池没电也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RTC这边的问题。看看coms电池有不有电。coms电池没电也会自动开机的。

大哥那么大热天别闹了

网友:
就只有自动上电不正常是吗,看下RTC电路

网友:
不上电池这机器会自动开机,上电池还开机的话看看充放电

网友:
有没有换键盘试试看?

网友:
我也是刚修了一台A1466   15年款的修好了也是插适配器自动上电,我复位了EC程序然后电池充电满了就好了就不会了

网友:
           苹果修得少,整不明白。

补充内容 (2017-8-27 10:38):
麻蛋,今天这两天恰好修到这台机子,开始不开机,现在修开机了,但触摸板烫得厉害坏了,还有就是插适配器自动上电,还没找到问题。